求助:关于21CrMoV锻造技术

楼主(2007-10-07):
那位大大,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公司现在生产一批21CrMoV的锻件,但是每批锻造后,总有一些表面会产生裂纹.
冷却方式,采用砂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斑竹老大,各路神仙,帮忙啊 !

网友:
表面脱碳
先去热处理版块看 锻件热处理后表面产生裂纹的原因(请教)""
现在忙,等有空了再查资料传上来

楼主:
谢谢老大,我先去看了

楼主:
回复斑竹大人
锻件热处理后表面产生裂纹原因,我已经看过了,个人认为和我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厂这锻件是锻造好后直接放沙坑中冷却,中途没有其他工序.如果是表面脱碳引起的话,是否是原材料加热方面有问题?
或者是锻造过程中温度控制问题?

网友:
我公司现在生产一批21CrMoV的锻件,但是每批锻造后,总有一些表面会产生裂纹.
冷却方式,采用砂冷.

锻好的锻件不能随意冷却.
1含碳量较高的钢,在700C以下不能快冷;高碳、高合金钢锻后应埋入石灰或砂中缓慢冷却,因为他们导热性和塑性都很差,空冷,结果会使锻件内外层温度相差太大,产生很大的内立力,使钢材开裂。
2中小型碳钢和低合金钢锻件,采用快速空冷;
3而上述所有锻件,均应尽量避免中速冷却。

21CrMoV应属于低碳合金钢吧???

网友:
按中国的牌号,这应该是含碳量在0.21%左右。Cr、Mo、V的含量是在1.0%左右。
这种材料应该在加工后采取保温措施。

网友:
楼主的问题疑问;请解释清楚
锻件锻后放在砂坑里冷却,后发现锻件总有一些表面会产生裂纹.??
零件是指锻打后没经过其他处理或加工过的锻件??
"一些"是什么概念??

21CrMoV是渗碳钢,它的预先热处理是球化退火、正火

网友:
是不是冶炼方面的问题,比如钢的气体含量高了?

楼主:
回复班主大人
21CrMoV是低碳铬钼钒钢,化学成分如下:
      C                Si             Mn             P          S          Ni          Cr            Mo              V           Cu
0.17-0.25  0.15-0.35  0.35-0.85   <0.025  <0.025  <0.30  1.20-1.50  0.65-0.80  0.25-0.35  <0.25
锻造后,直接埋在沙坑内冷却,等冷却后挖出锻件,发现每批中总有几件发现表面裂纹,

回9#楼
因为材料标准中没有要求,所以没有查炼钢中的气体元素的含量.
并且,这个材料,现在生产了一段时间,也换了2家炼钢厂.不清楚到底与炼钢有没有关系

网友(2007-11-17):
晕 你们在说什么哟?正确的21CrMoV后面冷却处理是淬火和回火好不好.但是现实中一般没用淬火的,我们单位就是直接回火.多保点时间搞定.而且写的砂冷也不是用砂包好再冷就是在炉里到了400℃左右就拿出来冷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