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笔记本电脑把程序写进Flash Memory Card?

楼主(2007-10-07):
对于三菱PLC,怎样用笔记本电脑把我编的程序写进Flash Memory Card?

网友:
三菱PLC应该是自动默认的,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网友:
现在三菱公司一直主推的是Q系列,我看楼主好象一直在使用Fx系列,其实我个人认为,一般的设备在动作上用不了多大的程序,不要把设备程序编的那么复杂,什么叫好设备,那就是产量高造价低.

网友(2007-12-17):
支持楼上的发言产量高造价低!!

网友:
产量高造价低.,顶!!!

网友:
对于三菱PLC,怎样用笔记本电脑把我编的程序写进Flash Memory Card?

我还没有留意到三菱哪款型号可以用卡的~~~汗(是不是我太不专业了)~~~~

不过你想把程序放进Flash Memory Card是不是只需要用读卡器就可以了?

没试过,不过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PS:
只试过一回装触摸屏的(主要是用来放程序跑客户用,但后来因为我每次出去都带本本,所以也就没有应用的实战了呵呵)

网友(2008-04-19):
回复 网友A:

支持鬼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