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忘记了密码

楼主(2007-10-07):
我最近用的不少PLC都是台达-ES系列的PLC .最近有一台一年前的PLC 需要修改程序,但是忘了当年设置的密码,有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台达的我没有尝试过去破解它,虽然LZ忘了当年的密码但毕竟是自己做的东西。
想信一年前的设备与一年后的设备结构、I/O口的改动不会太大。
LZ不妨把现在的程序灌进去一试(大不了,在家里的机子做下测试了)
呵呵~~~~

希望能有其他高人指点~~~~
我在这里先献丑了~~~~

楼主:
因为PLC已经加密了,所以在程序下载时出现请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网友:
黄工:
不知道以前的程序是否需要备份
如不需要
可以将硬件中的COMOS掉电
我没有时间过只是以前听说过
要不去网站去找些破解软件
一般大的品排如西门子都有这些软件,不知道台达有没有
我推荐个网站www.e10000.com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三菱F和Q系列PLC监测COM端口的方法

网友(2008-01-08):
台达ES系列的太容易解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首先确认哪个IN点没有使用,然后将这个点与COM点短接,就可以破解了!
不知道行不行!三菱就是这样破解的!

网友(2014-03-28):
除非你买破解软件!

网友A:
没有复位键?

网友:
爱德利建议你问问工程师,或是找厂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复位键?

rest貌似是不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大神

网友:
黄工,我解过,台达的解密软件在网上是可以找到的。你找一下试试。当时我也是做试验玩玩的,但你这个机型的我不敢确认。因为当时我也没注意过机型。是一个朋友的PLC借我玩的。现在还有一个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