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器fx20p常用使用功能

楼主(2007-10-07):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字串3

 >>>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       →【GO】。
>>>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      →【SP】→【STEP】→【步序号】→【GO】。
>>>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字串1

 >>>      →【↑】、【↓】。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      元件的强制ON/OFF,先进行元件监控,而后进行测试功能。
>>>      【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TEST】→【SET】/【RST】。
 >>>      其中【SET】为强制ON,【RST】为强制OFF。
>>>      注意:在PLC为RUN运行时,可能会使强制失效,为验证强制输出,
>>>      最好PLC为STOP。
 >>>      程序的写入:【RD/WR】→【指令】→【元件号】→【GO】。
 >>>      计时器写入:【RD/WR】→【OUT】→【T××】→【SP】→【K】→【延时时间值】→【GO】。
 >>>      程序的插入:PLC处于STOP状态。读出程序→【INS】→指令的插入→【GO】。
 >>>      联机方式菜单有7个项目:
>>>      方式切换、程序检查、存储盒传送、参数设置、元件变换、蜂鸣器音量调整、锁存清除。

网友:
个人感觉这方面用的人不多,有一次我们的客户单位需要这东东,最后使用了不到2周就退回来了。
1 这手持式的东东不咋好用
2 这手持式的功能不是很强
3 厂里修改程序的机会=0

呵呵~~~
不过做为知识的了解,不妨了解一二吧~~~

楼主:
我觉得一般来说PLC的程序好像还是比较稳定的。除非设备的程序一直不是特别好。不过,让广大从事维修电工的朋友们能对PLC的编程器使用有所了解,我想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