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7-10-07):
[localimg=248,300]2[/localimg] FX2N系列中有关模拟量的特殊功能模块有:FX2N-2AD(2路模拟量输入)、FX2N-4AD(4路模拟量输入)、FX2N-8AD(8路模拟量输入)、FX2N-4AD-PT(4路热电阻直接输入)、FX2N-4AD-TC(4路热电偶直接输入)、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和FX2N-2LC(2路温度PID控制模块)等。

下面主要介绍常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
1. FX-4AD概述
FX-4AD模拟量输入模块是FX系列专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该模块有4个输入通道(CH),通过输入端子变换,可以任意选择电压或电流输入状态。电压输入时,输入信号范围为DC –10~+ 10V,输入阻抗为200kΩ,分辨率为5mV;电流输入时,输入信号范围为DC -20~+20mA,输入阻抗为250Ω,分辨率为20μA。

FX-4AD将接收的模拟信号转换成12位二进制的数字量,并以补码的形式存于16位数据寄存器中,数值范围是-2048~+ 2047。它的传输速率为15ms/K,综合精度为量程的1%。

FX-4AD的工作电源为DC24V,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但各通道之间没有隔离。FX-4AD消耗PLC主单元或有源扩展单元5V电源槽30mA的电流。FX-4AD占用基本单元的8个映像表,即在软件上占8个I/O点数,在计算PLC的I/O时可以将这8个点作为PLC的输入点来计算。

2. FX-4AD的接线
FX-4AD的接线如图6-29所示,图中模拟输人信号采用双绞屏蔽电缆与FX-4AD连接,电缆应远离电源线或其它可能产生电气干扰的导线。如果输入有电压波动,或在外部接线中有电气干扰,可以接一个0.1μF~0.47μF(25V)的电容。如果是电流输入,应将端子V+和I+连接。FX2N-4AD接地端与PLC主单元接地端连接,如果存在过多的电气干扰,再将外壳地端FG和FX-4AD接地端连接。

3. FX-4AD缓冲寄存器(BFM)的分配
FX-4AD模拟量模块内部有一个数据缓冲寄存器区,它由32个16位的寄存器组成,编号为BFM#0-#31,其内容与作用如表6-1所示。数据缓冲寄存器区内容,可以通过PLC的 FROM和 TO指令来读、写。

网友(2009-04-29):
非常感谢找了好久了,thank you so much

网友(2011-12-03):
我是销售三菱plc的 4ad 4da  价格都很好哦,qq论1614232698 坛里的朋友做设备用到三菱的plc模块类找我。价格您绝对的放心吧。我们销往灌装机和,塑料机械,制药机械的模块忒别多。价格方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