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故障---求助

楼主(2007-10-07):
第一行加工正常;第一行与第二行之间的连接处出现X轴定位不准确.现发现X螺母丝杆比较紧.请问这些有可能出什么问题?
请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X轴丝杠问题!应该是这样.不行问问专家,可能会说换丝杠

网友:
楼主的问题较笼统,请详细指出,也好让大家讨论、研究如何解决。
1   使用的数控冲床品牌、型号、操作系统。
2    第一行、第二行指的是X轴还是Y轴。(是X轴到一位置,Y轴执行一行吗)
3   定位不准确到什么程度。
4   你是怎样检测出丝杆比较紧。
5   机床可否报警,正常时出现指令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符,机床会停车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