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节流阀的结构

楼主(2007-10-07):
我车间有一台液压拉床,是别的厂自行改装的。现在“工作”和“返回”的速度一样,我怀疑是单向节流阀坏了,拆下来看了看,就像水龙头,中间有一个上下移动的阀芯,阀芯上开得有一个环槽和4个小孔,有一根弹簧抵住阀芯。不知其具体的结构和原理是怎么样的,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请看附件

楼主:
谢谢你们的好心,我说的阀是组合阀,是单向阀和节流阀的组合。型号是LDF-L10H,不知这种型号的图纸和原理有没有.

网友A:
这个是单向节流阀,可以借鉴,楼上提供的链接中没有单向节流阀,只有节流阀

楼主:
谢谢版主,多费心了。看懂了。

网友(2010-06-13):
版主就是版主  高人啊

网友(2011-05-13):
恩  学习了       O(∩_∩)O哈哈~

网友:
风雨夜断肠涯.赤子心碎.何人晓,泪滴答,雨玲胧暗自垂泪无人知

网友:
高人上那都能整到东西。

网友(2011-11-23):
swf文件,要下,看看!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向节流阀,可以借鉴,楼上提供的链接中没有单向节流阀,只有节流阀

请教这个是不是单向节流阀,上端接蓄能器,下端大口接油缸,小口接控制泵

网友(2013-04-0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向节流阀,可以借鉴,楼上提供的链接中没有单向节流阀,只有节流阀

前辈,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该阀的公称压力为315BAR,当用在35BAR的系统里面,对该阀的进油节流和回油直通分别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