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类混合,提高性能的说法

楼主(2007-10-07):
请问各位大侠   在齿轮油内加锂基脂对润滑油提高吗,(齿轮油的型号我忘记了)

网友:
好像是骗人的!不同品种的油会起化学反应的!!

网友(2007-11-26):
楼主的这种提法是十分错误的,润滑脂和齿轮油是完全不能混合的。润滑脂是由一定的基础油加上稠化剂及添加剂组成,而齿轮油由粘度较大的基础油辅以功能性添加剂组成。两种产品混合在一起后,不同的基础油及添加剂混合会发生未知的化学反应,对油品性能及使用有很大影响。
在油品使用过程中,如果有换油的需要,必须是同种质量和粘度级别的产品。比如都是HM46的液压油,即使这样混兑之前也要进行相关试验。分别将两种油品以不同的比例进行混合测试相关性能,观察有无沉淀混浊产生,切不可随意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