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轴度检具的设计方法与原理

楼主(2007-10-07):
请教各位高手们,这个同轴度检具的设计。另外,有资料的能不能上传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功能性的塞规,如果两孔轴向距离不大的话。塞规的直径和直线度公差可以参照国标-功能量规来确定。

网友:
功能性的塞规好像适用于最大实体原则,而楼主的公差标注似乎要完全按照定义来测量才合理,做检具很不合理也不合算,首先检具要体现出基准,问题是基准孔轴向尺寸比较小,就算用塑料芯轴之类的定位延伸一定长度精度也不会好(表面粗糙度都3.2了不容易定好心)。如果实在想做,那么可以用芯轴模拟基准轴线,然后在用测头绕着芯轴在被测表面旋转用跳动来近似代替同轴度,可以多看几个截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主的说法,
我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按照一剑飘红的办法,去搜索功能量规国家标准GB/T 8069-1998

网友:
我同意一剑飘红的说法

网友:
可是他图纸上的标注尺寸和形位是独立的,用量规我觉得不合理

楼主(2007-11-09):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只在一个图纸上截取一部分图,两孔的内端面相距75mm。这个零件用于汽车底盘类零件,且量大,我觉得做功能性量规比较合理,而适合现场使用。如果单从测量而言,三楼的意思用测头比较精确,但只能用于进货检验,或最终检验,而不实用于过程控制,因为过程控制中,量规具有很好的抗损坏性,而测头则容易损坏。现场生产毕竞不能和检验室相比。但我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手头上没有资料。如果各位手上有“功能性量规”之类的电子版的手册,请给我发一份,谢谢各位!

  我的Email: zhangwenchao32@126.com

网友:
社区里就有,你搜索一下。差速器壳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仅仅是为了满足后来的装配需要时可以用量规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人见过在线自动检测小汽车差速器壳体跳动的?本人急需设计一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小汽车差速器壳体有很多种的,你是哪一种?根据用户的预算设计就完了,哪里有现成的。你遇到大用户了估计哈哈哈哈。一般的用户连手持式差速器壳内球面直径检具都舍不得买,何况在线检测跳动

网友:
可以按照国功能检查设计标准作为日常控制,在设计时,可发适当放宽精度,并定期用三座标对比。

网友(2010-09-19):
同意,如果完全按照国标,制作很困难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用功能性量规比较方便

网友:
很有用,同轴度检具的制作不是很容易

网友(2013-03-15):
正好需要的' A4 L- u#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