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调速电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7-10-07):
为什么电机没有底速的?无级调速电机是什么原理?
呵。。。在公司这问题不敢向人请教:)

网友:
普通电机工作在50Hz电源供电情况下,一般2极电机转速为2800转每分钟,4极电机为1480转每分钟。。。。。无级调速电机是由伺服驱动器或变频器控制调速,伺服驱动器是闭环控制,由编码器等反馈转速信号,转速控制精度较高。变频器是开环调速,由输出频率控制转速。

网友A:
来个最简单的n=60f/p  这个n可以通过改变f 和p来调整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最简单的n=60f/p  这个n可以通过改变f 和p来调整速度

异步电机同步转速计算公式n=60f/p含义:
n-------异步电机同步转速(rpm)
f-------电源频率(Hz)
P-------磁极对数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励磁华差调速

改变励磁电压来到达调速的目的。到时速度不精确,在一般生产线上普遍使用。

网友:

常见可实现无级调速的电动机有直流电机,电磁调速电机,三相整流子电机。还有力矩电机和起重电机可在一定范围内调速,但转速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2012-04-16):
常用的无极调速电机有电磁调速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