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 的一个小应用问题

楼主(2007-10-07):
一个步进电机,带驱动器。我需要的动作是,按下开始键后,电机顺转一圈,然后停1s,然后再反转一圈。
    输入:X000, 总开关
    输出:y000, 连到步进电机的step上
    y001,连到步进电机的dir(方向)上
    y002,也连到步进电机的step上。

    LD X000 总开关
    OUT PLSY K500 K400 Y000 输出脉冲
    LD T0 K10 定时1s
    OUT T0
    LD T0
    OUT Y001 改变电机的转动方向
    LD Y001
    OUT PLSY K500 K400 Y002(Y000) 再输出脉冲

    始终不能实现反转。连线没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我希望只按一个键实现正反转。

网友:
LD T0
    OUT Y001 改变电机的转动方向

如果外部连线没有问题的话,那肯定是这部出了点问题!

建议,用M中间过渡一下吧。
(注意:此时Y1要长置位!)

试试吧~~~~~

楼主:
谢谢随风的解答,我先试试看,能否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2012-08-04):
求问驱动器跟PLC是怎么通讯的?我用的三菱的驱动器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