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机构,用普通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07-10-07):
各位前辈:
想做个机构,用普通电机驱动,有个周长是1m的圆柱型零件,需要他转25圈
然后轴向跳开一定间隔继续再转25圈,周而复始,
就是绕线用  25米一挡分开,
因为是自己家里做,许多加工难度高、成本大的东西不合适用。
有无简单易行的办法?
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我啊?
万分感谢

网友:
1)用一25/1的小减速器(扭矩不须很大),在输出轴上装一凸轮控制行程开关。
2)数字式计数开关+光偶。

网友:
设计了个机构,供参考。

网友:
楼上辛苦了,机构改动一下就完全可以满足周期性左右运动,而且向右的移动速度可以做成匀速、加速、减速等多种运动形式,而向左的急速回程刚好可以把绕线分得很清楚!楼主应该请吃饭了。

建议把蜗轮蜗杆结构去掉,直接是凸轮主动转动,推着卷筒向右移动,当凸轮与卷筒的啮合面分开时,卷筒在回程弹簧的作用下自动急速回程,回程不应撞着凸轮,所以在凸轮与卷筒之间还要加个撞头。
凸轮的结构还要改动一下,做成太极鱼的样子,这样可以增加行程。

网友:
动画

上面的方案我已经做成了动画

网友A:
浪卷云,咱俩堪称兄弟啊。不过我设计的那个机构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应该不止是你 ),我解释一下:蜗杆每转动25圈,蜗轮转1圈,与蜗轮固联(用键)的盘形凸轮也转1圈。绕线轮转25圈,同时往复运动1次。绕线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在轴向是静止的(根据需要也可设计成有一定的位移),很短时间内进行急速往复运动(沿着长键),实现分卷剪断(在适当位置装一把刀就可以剪断了)。

网友:
我对机构的创新设计这方面很感兴趣,非常敬佩瓦特,不用说他发明和不断改进的瓦特蒸汽机,就连他发明的离心调节器,即使现在又有多少人能想出来,他是怎样用一个机械装置来实现负反馈的呢?

网友:
楼上两位高手,佩服你们的技艺精湛,更佩服你们的乐于助人精神!
我也是对于机构创新充满着浓厚的兴趣,有机会多交流。
6楼的朋友,图片的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的效果很方便和大家讨论,看了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卷云,咱俩堪称兄弟啊。不过我设计的那个机构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应该不止是你 ),我解释一下:蜗杆每转动25圈,蜗轮转1圈,与蜗轮固联(用键)的盘形凸轮也转1圈。绕线轮转25圈,同时往复运动1次。绕线轮在 ...

看了大侠的说明,很愿意与你称做兄弟,方案确实很好。

网友:
“浪卷云”“风追云”两位社区兄弟设计的比较到位,很好!
仅仅只是“风追云”的凸轮的草图形态变换一下就更好,主要是考虑到运行过程中的受力均匀和移动均匀。

网友:
这个构思不错

网友:
蜗杆涡轮结构是不是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
设计的挺巧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卷云,咱俩堪称兄弟啊。不过我设计的那个机构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应该不止是你 ),我解释一下:蜗杆每转动25圈,蜗轮转1圈,与蜗轮固联(用键)的盘形凸轮也转1圈。绕线轮转25圈,同时往复运动1次。绕线轮在 ...

可以考虑在轴上设计一个电磁离合器,转动25圈电磁离合器工作一次。
这种结构动作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