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为销轴类...可以用仪表小车床来代替普车吗?

楼主(2007-10-07):
产品为销轴类,直径33~45mm,长度在300mm以内,(最后工序为无心磨床精磨)可以用仪表小车床来代替普车吗?

请教,谢谢。

网友:
本来就应该这样,普车效率低。直径33~45mm,长度在300mm以内。我们做过总长400多的,不过 表车上装靠模,如果批量大建议使用。

网友:
400多不多,我用仪表车加工一轴615长。

网友:
我也做过600多的,为里方便测量,还做了专门的检具。数量大建议做靠模

楼主:
国际化你好;
  产品尺寸分别为直径34*184;39*220;45*250,数量各20万件\年.请问用仪表车床怎样去保证产品的一致性精度,特别是针对产品两端的R倒角?另外,什么是"靠模"?怎么制作?
  请指教,谢谢!
                                     重庆.陈玉铭

网友:
数量大的话,可以用自己做夹具工装控制尺寸的!我们也是这样用的,做一个很便宜,自己也可以做,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吊我的胃口.到底该怎么弄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用普通车的速度不比 仪表车慢;甚至用不到车
需要设备:1台锯床1台普通车

第一:下料(留1~2的劈端面余量)现在市场上有冷扎的钢材卖,外园直径可以定做,精度公差可以在正负0.1.

第二:劈端面   把车床的夹头里面用东西塞住,这样做是控制零件夹持的距离,通过试车,确定中拖板的位置 然后在导轨上固定死(这个就不用我写了吧)

注:如果有2台车更加好了  不用反复调头装夹

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deng_mz@163.com

能帮到大家是我的荣幸

网友:
普通车床做轴类零件的弊端是装夹慢,耽误时间,用仪表车床的速度会很快的.
要做的是各个产品的专用夹头.

网友:
用仪表车没问题,而且比普车快的多
我这里的产品在仪表车上的产量是6万/月,产量是普车的三倍
至于楼主对一致性的担心是不会有的,在仪表车上有限位
他们所说的靠模也就是定位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