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安装时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08):
请问各位大虾: 本人在安装Pro/E时, 按照其步骤安装, 其错误提示如下:

Warning Message List: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urture PROE-Flex3C: -96: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然后点击OK, 则程序立即退出, 不点OK, 则窗口的所有的命令都无法点击.
请问各位大虾,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 十分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哪个步骤上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你是安装哪个版本的,我这有PRO/E2.0安装指南,你看看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我装的是3.0的,第一次安装没什么事,到第二天就不能用了,就出现上面的情况,并且卸了重装也是这样,更奇怪的是每次安装,它显示的网卡物理地址都不一样

网友:
你是说第一次可以用,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又不能用了,对吗?

楼主:
对,是第一次安装后能用,隔一天就不能用了,然后我用超级兔子把网卡的物理地址改一下,重新装有可以用了,可是第二天有不能用了

网友:
你把你的邮箱告诉我,我发一个东西给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对了PRO.E是记录网卡的,你改电脑名了没

楼主:
我没改电脑名啊
我的邮箱是tim35@163.com
谢谢楼上的大哥,如果愿意,请把联系你的方式也放过来
等你有时间来青岛我请你吃饭

网友:
我的也是啊第2天就用不了了
我的邮箱是520184828@163.com

网友:
破解文件有问题

楼主:你再下一个破解文件试试

网友:
用BAIDU或者google搜索一下应该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