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08):
我单位生产一批齿轮,均为小模数,1.5 1 2三种模数.材料为42CrMo.
热处理为调质后氮化
但客户要求达到的硬度比较高.表面硬度要达到65-67HRC.
渗层深度为0.3-0.5 中心硬度300-340BHN
请问下此种材料能否达到这样的要求.
热处理工艺应该如何选择,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搜索  42CrMo
如还有问题,请再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CrMo不可能可以达到60多的硬度

氮化处理是可以达到60HRC的,

网友:
42CrMo 不行。达不到这个硬度。
采用38CrMoAlA 吧。调质后氮化,保证氮化72小时以上,能达到HRC 65

网友(2008-07-12):
氮化层能有多厚啊,还要标注HRC**?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20CrMOTi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0CrMOTi可以。

20CrMOTi?
是20CrMnTi吧
在国标中只有20CrMnTi(原18CrMnTi)和20CrMnMo,没有20CrMOTi

国内也是没有20CrMoTi这种材料的,除非是特制材料。
国外可能也没有,因为国外合金结构钢中很少有含Ti的。

网友:
38CrMoAl是典型渗氮钢,一切要求变形公差小的工件都用这种材料做,最优秀的渗氮钢,而渗氮是钢材热处理提高硬度变形量最小的工艺(加热温度低),一般高级的丝杆、罗杆都用这种材料制造,不过加工性能很差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