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铁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10-08):
有人说熟铁就是纯铁,是吗?有知道的请指教一下,性能如何,有哪些牌号。

网友:
楼主您好!
专业上是没有这样叫法的。以前有人将铸造的锅叫生铁锅,相对而言,把经过冶炼、热轧成型的都叫为熟铁。

网友A:
我听老师傅说过,生铁就是铸铁,熟铁是冶炼出的,像什么A3,45#钢之类的。

网友:
熟铁与生铁的区别在于含碳量的区别.
一般说来生铁的含碳量高.

网友: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熟铁软,塑性好,容易变形,强度和硬度均较低,用途不广;生铁含碳很多,硬而脆,几乎没有塑性

网友:
查辞海
熟铁--由铁矿石用碳直接还原,或由生铁经过熔化并将杂质氧化而得到的产物.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使用生铁,估计熟铁的发展为时当更早。熟铁通常在反射炉中冶炼,具有较好的抗蚀性、高的延性和展性.在国外,用转炉吹炼成的低碳钢液,冲入预先在平炉内制备的渣液中,成为合成熟铁,可以大量生产,且可加入合金元素(如镍、铬、钼、铜、硅等)以提高熟铁的性能

工业纯铁--工业上一般应用的具有一定纯度(通常为99.8-99.9%)的铁

网友(2007-11-15):
好像生铁和熟铁没有人在工程上用的呢。
这都是民间的说发。
生铁应该对应铸铁,而熟铁应该对应钢了。

网友B:
什么是钢?什么是铁?
钢是碳的质量分数(含碳量)小于2.11%,并含有少量Si、Mn、S、P等元素的铁碳合金。合金钢中还含有一定数量的Mo、W、V、Cr等。钢具有必要的力学性能和优良的锻压性,可以轧制各种型材。
铁是碳的质量分数(含碳量)大于2.11%(一般为2.5-4.5%)的铁碳合金。铁中除含有Fe、C元素外还含有比钢多的Si、Mn、S、P等元素.铁性脆,没有韧性,不能锻打轧制,但铸造性能良好。用来铸造成铸件的铁亦称铸铁。

试问45#钢确切地说属于钢还是铁???

网友:
re

有意思,还较上劲了,新来的,先学习了.觉得5楼说得也对!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你,我们这里民间的说法也是这样。

网友:
还有,在工程上,老一辈的工程师把“淬火”CUIHUO,一直说成ZHANHUO;合金中的“铬”GE,说成LUO,如果有你和老工程师说的不一样,可能要被看成是外行了。我也是受到老一辈的影响,所以也习惯了这样说。

网友:
45#钢当然是属于钢了

网友:
熟铁:用生铁精炼而成的比较纯的铁.含碳量在0.15%以下,又叫锻铁.熟铁很软,延展性好,可以拉成丝,容易锻造和焊接.熟铁只是接近钢的硬度。钢的含碳量介于生铁和熟铁之间。叫错了,习惯了。{因为生铁,熟铁,球铁都是铸造的,而有时工厂用的45钢也有铸造的。我猜的。}

网友:
铁与钢的最大区别是;碳的质量分数(含碳量)2.11%
钢---小于2.11%
铁---大于2.11%

45#钢的含碳量是0.45%,小于2.11%,应属于钢。

焊工在操作时可以用电弧试验法鉴别钢和铸铁;
用正常焊接电流引弧燃烧,如电弧稳定,熔深正常,烟雾很少,则是钢
熔池熔化快,熔深大,烟雾特别大,熔池中有豆腐渣似的气孔,则是铸铁

网友:
肯定是钢啥,不是说45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老师傅说过,生铁就是铸铁,熟铁是冶炼出的,像什么A3,45#钢之类的。

同意此说,有个概念可以了,不根钻牛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钢?什么是铁?
钢是碳的质量分数(含碳量)小于2.11%,并含有少量Si、Mn、S、P等元素的铁碳合金。合金钢中还含有一定数量的Mo、W、V、Cr等。钢具有必要的力学性能和优良的锻压性,可以轧制各种型材。
铁是碳的 ...

45#含碳量为0.45%,肯定是钢的。没有问题。。。

网友:
是的,5楼说得对。。。。。

网友:
在其它论坛上看到铁和铜的定义都不同。到底是那个定义正确呢?

网友(2009-02-05):
熟铁的定义,我想我在小学六年级或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上看到过它的定义,熟铁不是纯铁也不是刚而是含碳量比纯铁还低的铁碳合金

网友:
呵呵,钟表太多了,反而不知道准确时间了.

不知"凡啊凡"社友是明白了还是糊涂了?

网友:
熟铁是中国古代冶金用语,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术语.

一般的,你可以认为含C量小于0.2%的铁碳合金是熟铁,又名锻铁,软铁.

也有一部分人把纯铁归入熟铁的,因为性质相近.

网友:
就拿我们机械工程师最常用的钢来说吧,有谁能告诉我钢的定义?

一般都是用含C多少的铁碳合金来定义的.

含C量上限有说2.11%的,也有说2%的. 说2.11%的多些,从金相上也容易理解.

下限就更晕,有说0.02%的,有0.03%的,有0.04%的,还有说0.025%的.

国标<<钢分类>>更狡猾.回避了钢的定义,只描述了一下.

当然,不知道钢的定义不影响我们选择材料.

网友(2009-07-15):
钢依照含碳量高低可分为低碳,  中碳 及高碳钢 ,依其合金元素总量也可分几級

网友(2009-09-09):
嘿嘿,这些说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2010-01-11):
漂流瓶的好象很对。

网友:
工业纯铁,铸铁,铁和钢是不同的概念吧。铁一般是元素名而不是材料名,铸铁和钢是铁的合金。工业纯铁实际上也是一种固溶体,只是碳含量极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