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镀厚度和喷涂厚度?

楼主(2007-10-08):
请问高手:在表面电镀和喷涂时,能控制他们的镀层厚度或者是喷涂厚度吗?如何控制,以及采用什么技术控制?
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不甚感谢!

网友:
1.电镀可以靠调节时间控制,
2,喷涂靠流量控制,
但这些都是,概量控制,不可进行精确控制,既然是防腐处理,不要为一点小利坏了自己的名声

楼主:
不能进行精确控制的是指到什么程度?比如你电镀10min,镀层的厚度不能确定,或者是偏差很大,超过0.01mm。
还有就是喷涂技术,能控制在什么误差之内?
因为厚度影响到产品的装配,所以很关心这个问题。

谢谢楼上指教,希望高手能继续出招!

网友:
要量化控制是很难。

如电镀溶液的浓度变化、产品因素、镀层厚度在线检测。。。

要组成一个闭环反馈控制才行,跟工艺密切相关。

网友:
镀层厚度可以控制,但首先做工艺试验确定电流的大小/电镀时间/阳极的大小等.
喷涂不知是指那一类?是作为喷漆底层还是HVOF耐磨型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