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强度钢板的焊接预热温度

楼主(2007-10-08):
Q460,Q550,Q690这样的高强度钢板的焊接预热温度应该定在多少?  有没有什么权威的标准可以参考?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好!
    像这样的高强度钢板其焊接预热温度在125~150°以上,根据板厚不同有25~50°的差别。

楼主:
版主好!
这个预热温度是由经验得来的吗?有没有可以在类似的标准上查到的温度?老板问起来可以拿出依据来

网友:
楼主好!
是经验值,在有些书籍上也可查到,但我忘了具体的书名,通过焊接工艺评定是最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