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传动齿圈的材料工艺??

楼主(2007-10-08):
一般情况下,行星齿轮减速机的内齿圈,都采用什么材料?
) _3 `4 r; W) ~对应采取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谢谢.....

网友:
内齿圈淬火时变形较大,一般采用低碳钢,我公司曾采用过20CrH,效果不太好,先进的热处理方法采用真空渗碳,但真空炉价格太高,国内较少。

楼主:
我看国外的20CrMoMn作氮化处理的,不知道怎么样呢?另外,不同尺寸的,比如外径比较大时,用什么材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