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Cr18Ni9Ti受热易变形吗?

楼主(2007-10-08):
 我们单位设备用这种材料做压头,但是有些老师傅们说不可以用,受热变形,影响平面度~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您好!
这种材料我以前用过不少,受热变形的情况会有,但是不大,我一下子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谨将304(0Cr18Ni9)的高温力学性能表给您参考。
看到你们用这种材料做压头,我觉得更应该考虑这种材料的硬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