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同步带?

楼主(2007-10-08):
我装同步带是凭感觉,不打滑就OK,这个应该没什么规定吧?

网友:
那要看你的机械有没有原始位置了

网友:
也要有一定的预紧力比v带要小,

网友(2007-11-08):
要施加一定的预紧力,在两同步轮的中心位置用力压同步带中心距的2--5%深度即可!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讲,V带同步带都差不多,中心出挠度约为两带轮中心距的1.6%。圆弧齿的同步带还要紧一些1.56%。
还有,所加的载荷要计算,公式也麻烦,查手册吧
可惜我的冲压模具里的同步带,判断张紧度靠感觉,看不见

网友:
1、有涨紧机构的容易安装;
2、无涨紧机构的两轮(有挡圈)拆下,套上同步带一起安装。

网友(2007-12-28):
同步带安装也可凭马达负载看出来.如果你张的过紧启动时负载一般会变的很大

网友:
我设计同步带都加张紧机构,容易安装,使用寿命长

网友(2015-11-25):
一般都要涨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