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装置的离合器

楼主(2007-10-09):
各位大侠,小农在这真诚求助。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需要使用一个简易装置的离合器,最好是机械式的或者液压式的。长度和宽度没有限制,高度最多只能130MM,因为是几台的量,最好能自制,或者购买现有的。扭矩有点大,400NM之1000NM皆可。
谢谢了,

楼主:
求助,求简易装置的离合器

补充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一种体积小的自带离合器的液压马达,这样的话就最好了,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请液压方面的专家提供相关的信息,菜农不胜感激。

网友(2007-12-04):
电磁离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也可仿冲床离合器结构做一个.

网友(2008-06-12):
气压的结构尺寸比较小,应该可以用的上

网友(2008-11-29):
离合器

我们专业生产离合器,有问题可联系,QQ:563287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