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角度变位如何计算

楼主(2007-10-09):
我需要加工一个齿轮,模数为2,齿数为14.加工时是否需要变位,如何计算,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来讲需要变位,普通渐开线齿轮,在齿数小于17齿时就会出现根切。但如果你不太在意根切。实际上14齿根切也不会太严重。如果需要承载力高,那么就不允许有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