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表面如何氧化发蓝处理

楼主(2007-10-09):
请问
各位大侠
1.我们现在有个铝件(材料6063-T5),如何做表面氧化发蓝处理,
2.和普通的40Cr表面发蓝处理有何不同
3.我知道40Cr表面氧化得到的是 四氧化三铁,铝得到的什么??

网友:
铝的表面处理可以化学氧化和电化学氧化(阳极氧化)
化学氧化得到的膜较薄(约0.5-4μm),具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
阳极氧化膜的综合性能优于化学氧化膜,
阳极氧化膜很容易着色处理,还需封闭处理
在表面生成的是AL2O3

1.我们现在有个铝件(材料6063-T5),如何做表面氧化发蓝处理,
是零件表面颜色的需要??
是抗腐蚀性的需要??

网友:
铝工件表面一般不进行发蓝处理,一般采取的是钝化处理或阳极氧化处理,

楼主:
阿六头
鬼狼
谢谢你们的指点
我美哟接触过铝件不懂
今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