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车在X轴车车削时振动很大---请教

楼主(2007-10-09):
请教

华中数车在X轴车车削时振动很大,根本无法加工或开槽.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切削参数有问题哦

楼主:
切削参数应该没问题,我试过好几个参数加工过,但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只是用S200,进给速度F15时会好点(每分进给),但没车5MM深又开始车不进去了.不但振动大而且也很响.

网友:
说详细一点,以方便大家考虑。

网友:
机床型号?x轴不行,Z轴呢?

楼主:
机床型号为华中CKA6136,是X轴车削不行.也就是当你要从X轴方向加工时就会出现很大的燥音.

网友:
是机床主轴调整,这个在6140也是这样的,
华中的机床整体使用情况评估是切槽不算理想
但是经过我们专一(固定刀具厂家的刀具来实验)
X切槽和X大进给应该有3个合理区域,
这个与刀具的角度和参数有很大的关系(挑战X向间隙)
有必要采用反转切削(6130CNC不知道有没有反保险啊,小心)
我们一是不开槽子的刀具,切断300转以下
二是刀R为2-4的,中速切削有个区域
三是大圆弧8-14,大进给,中高速度(粗车),进给0.15---0.25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避开共振
你可以用统计和实验法,很容易发现理想切削区域
6136又比6140刚性差所以应该适当降低相关参数
切槽应该靠近卡盘,远了应该上中心架
或者其他方法来增加工艺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