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与不锈钢的焊接工艺方法---[请教]

楼主(2007-10-09):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公司现生产一制冷新产品,与澳大利亚合作,现需要紫铜与不锈钢的焊接工艺方法?有谁有这方面的成熟工艺方法及其经验吗?
请帮帮忙!

楼主:
紫铜管T2为OD10-OD67,壁厚最大1.5.
不锈钢304管外径与其相当,壁厚3-4mm.
有哪位网友熟悉这方面的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请赐教!
谢谢了。

网友:
请楼主不要重复发贴

网友:
可以采用银钎焊的方法

楼主:
mrf71135592网友,你好!此方法你是否以前用过,技术成熟吗?可否简要描述一下工艺方法?

网友:
在下认为可以用黄铜钎焊是最理想的。因为我们以前用这种方法补过中频线圈,效果好,成本也不高。

网友:
氩弧焊,钎焊都是可以的,但焊接的质量与操作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

楼主:
6、7楼的网友你们好!
谢谢你们的答复!
具体用的什么焊条?牌号是什么?用什么保护气?
是否适用我在楼顶介绍的管道对焊焊接?其设计压力为1.0Mpa。
盼回!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可以用手工钨极氩弧焊焊接,选用镍基焊丝,能够满足您上述要求。
不过不太好焊,有一定难度,与操作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

网友:
1,用氧钎焊:焊丝,1到4号的黄铜焊丝都可以;钎剂用CJ301
2,用T207或T237铜焊条,采用直流反接
仅供参考!

网友(2010-03-08):
最好是用45%的银焊条或是氩弧焊

网友:
铜丝钎焊吧,可以操作。少量作业也可以用气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