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标注:精磨前HY,这“HY”是热处理代号吗?

楼主(2007-10-09):
问题如题,请看附图,这个问题可以使用这个国标解释吗?

网友:
谢谢李老师啦

不知道会不会又是缩写……

楼主:
按国标的标注规定,图纸不规范,我们又不能瞎猜!?

网友A:
各种热处理工艺代号及技术条件的标注方法

热处理类型   代号    表示方法举例

退火           Th        标注为Th

正火           Z          标注为Z

调质           T          调质后硬度为200-250HB时,标注为T235

淬火           C         淬火后回火至45-50HRC时,标注为C48

油淬           Y         油淬+回火硬度为30-40HRC,标注为Y35

高频淬火    G          高频淬火+回火硬度为50-55HRC,标注为G52

调质+高频感应加强淬火 T-G      调质+高频淬火硬度为52-58HRC,标注为T-G54

火焰表面淬火   H      火焰表面淬火+回火硬度为52-58HRC,标注为H54

氮化           D         氮化层深0.3mm,硬度>850HV,标注为D0.3-900

渗碳+淬火  S-C      氮化层深0.5mm,淬火+回火硬度为56+62HRC,标注为S0.5-C59

氰化            Q        氰化后淬火+回火硬度为56+62HRC,标注为Q59

渗碳+高频淬火 S+G    渗碳层深度0.9mm,高频淬火后回火硬度为56-62HRC,标注为S0.9-G59

网友A:
1楼
零件材料是40Cr,是低淬透性调质钢,淬火油冷
至于图纸栏目里的"精磨前HY"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的意思是调质后精磨,
建议再看下是否有表面淬火的部位。

网友:
谢谢猫侠

我看图纸了 其他地方没有标记了

现在轴已经加工好了 还没拿去表面处理 不过我看就没给我研磨过 再建议下表面处理的相关方法?

网友:
调质---放余量---磨外圆
调质---放余量---表面(中频或高频)淬火---磨外圆

楼主:
谢谢猫侠援手,

网友:
见识了,谢谢!
调质---放余量---磨外圆
调质---放余量---表面(中频或高频)淬火---磨外圆
工艺我不懂,在此想请教下。首先调质是为了工件有比较好机加工性能,放余量就机加工了,其次再淬火得到想要的硬度,最后精磨到工件的技术要求。是这样的吗?
谢谢!!!

楼主:
猫侠可是这方面的工艺专家啦,听他的没错!

网友:
中频或高频淬火淬硬深度大于1mm,
中频淬火淬硬深度大于高频淬火
中频淬火变形量大于高频淬火
总的来说中频或高频淬火变形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常见中频或高频淬火后的零件不再加工就直接用了。
对外形变形控制要求高,粗糙度要求高的表面淬火零件,就需再精加工了,一般是磨削。

网友:
谢谢!!
猫侠,一个偏心轴上的偏心轴段2um的公差直径是4.1,长是2.5请问怎么做啊?这是社区里的一个帖,搜索“偏心轴2um公差”就可以搜索的到。还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可 能 是 氧 化,

网友(2008-11-05):
收录了,好东东!谢谢猫侠普及。

网友:
回13楼
没搜索到,

没看到图纸
偏心的加工方法一般有
1、垫三爪脚
2、钻偏心双顶针孔
3、偏心夹具
4、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2008-12-05):
长见识了.

网友(2010-04-15):
谢谢,楼主,我懂的太少了,向元帅学习了。

网友:
这张图纸设计有问题,HY应该是H+Y吧?表面油淬。但是只规定调质硬度却未规定淬火后硬度。
另外,继续向高手致敬!!

网友:
都是高手,长见识的啊

网友(2010-05-23):
好东西,很深奥。  工艺复杂啊

网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知识

网友(2011-10-06):
引用 网友A:
1楼
零件材料是40Cr,是低淬透性调质钢,淬火油冷
至于图纸栏目里的"精磨前HY"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谢谢啦!45#钢与20铬标的都是T235,他们的要求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热处理工艺代号及技术条件的标注方法

热处理类型   代号    表示方法举例

学习了,谢谢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