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公司现有一产品零件花键轴.规格为8×52×58×10,材料为20CrMnTi技术要求淬渗碳火,渗碳深度1~1.3表面硬度HRC58~63 ,心部硬度HRC30~45,很多外协单位说该硬度很难达到,心部硬度更是达不到,但设计部门说该零件技术要求是按汽车变速箱花键轴技术条件移植过来的,人家达到了你们就怎么达不到,我是做冷加工的,对热处理不内行,现在请教行家,该零件技术要求是否能达到,能达到应按什么热处理工艺走,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能达到,不过有点困难

我们经常跟这个材料打交道的,如果达到这个硬度材料的韧性会降低很多,不适合于冲击的场合,我们现在把硬度改为53~56,很容易达到,而且韧性很好

网友:
热处理我不大懂,只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看有用不!

网友:
建议
; C" r! D" }; g3 s预处理调质----渗碳+正火+二次淬火法+冷处理+回火

网友:
十分感谢三位大师的热情帮助,感谢冰河234的实况转播、感谢憨老马的资料的提供,、感谢三脚猫写字的方案提供。在此还想三脚猫写字大师是否能再抽点时间把工艺路线写详细呢!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同意三脚猫的意见,该种工艺可以满足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