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440不锈钢材料的熔点是多少?

楼主(2007-10-09):
请问各位:440不锈钢材料的熔点是多少?

谢谢!

楼主:
我们群里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楼主:
是不是这个材料太新了新得没人知晓了???

网友A:
楼主您好!
这不是材料新的问题,440系列中:440A=7Cr17、440B=8Cr17、440C=11Cr17,均为高铬马氏体不锈钢,其特点是可以通过热处理进行强化。
但是,我找遍相关资料,包括铸造手册,暂时没有找到其熔点。对不起!

楼主:
哦。谢谢!老马先生!
我也是找了很多资料,找不到才上社区里请教的。

网友(2012-04-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这不是材料新的问题,440系列中:440A=7Cr17、440B=8Cr17、440C=11Cr17,均为高铬马氏体不锈钢 ...

440c=11cr17 好像有问题,我在网上查也是对应的材料,但我在车削的时候不一样,刀具是一样的,材料是按440C和11CR17两种材料买的,440C要还车点,11CR17没做几个刀片就没用了。 刀片:NTK 60度外圆刀,机床:STAR SB-16.

游客

网友:
看书,有多种对照,9Cr18;9Cr18Mo;11Cr17。MISUMI中对应的是9Cr18。

网友:
但是,我找遍相关资料,包括铸造手册,暂时没有找到其熔点。对不起!

网友:
你们公司哪里买的SUS420J2的材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