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螺杆表面变色是何原因?(如牙底变红,表面变黑)

楼主(2007-10-09):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应该是氧化所置,黄铜螺杆都经过什么处理,请楼主告知

网友:
请指教是否该工序有不当之处?请高手指点

多谢这位兄台的指教,我们的工艺是:黄铜CNC车坯--粗研--仕研--后处理滚光--成品
在仕研过后:经水洗___汽油洗___再打防锈油_____流入后处理:包括用超声波清洗黄铜表面汽油___再用8%稀盐酸洗____再用同比的碱中和____然后再用滚光机滚光__用水清洗____吹干__打水性防锈剂__成品出货
其中仕研到后处理滚光期间容易被氧化,故有经水洗___汽油洗___再打防锈油流程
现在该工艺出来的产品(马达里的部件)部分牙底发红,些许表面色泽不均匀.厉害的表面有些许黑斑

网友:
有没有用切削油啊?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还有什么需要告知的地方

当然有切削液.多谢指点

网友:
不能用含氯、硫等的极性切削油,会导致产品表面……%¥%,呃……看样子用的切削液,估计没有关系

网友(2007-11-09):
锈钢电解抛光液,常温钢铁发黑液,不锈钢酸洗钝化液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