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车床修改参数---求助

楼主(2007-10-09):
我这现有一台广州数控车床980TD系统,它有时在换刀时会不停地转,直到PLC报警说换刀时间过长为止,而有时候又可以正常换刀。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教,谢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的换刀线路是否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刀位检测元件损坏,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这样啊!那我检查下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
你换到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不知楼主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这种状况!!
有一种可能是在自动或手动换刀时强行停止该动作,导致系统已发出刀号定位指令,而刀架并未执行该动作。当再次执行换刀指令时就有可能导致刀架旋转超过四个工位而报警。(比如当前刀号为T1,要换至T2,在执行该指令时因某种原因中止了该动作。但此时系统刀号已显示为T02**)。解决办法:手动换刀一次或MDI输入换刀指令,刀号为系统显示的当前刀号。
个人愚见,说错勿怪 !!

网友:
你的刀位信号对不对啊

楼主:
刀位信号不对,但我唔知怎样调.

网友:
更换发信开关 !!!!!!!!!!!!!!!!!!!!!

更换发信开关

网友(2007-11-20):
1.系统无24v  com输出(几率不大)
2.无反转信号(几率不大)
3.发信盘连接不实或中间连线断
4,电机线连接不实或中间连线断

网友(2008-04-08):
刀架里面的磁栅松了

刀架里面的磁栅松了,开了刀架动一下可能就行了。他不是固定死 的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

网友(2008-11-19):
我来

把那个刀架的信号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