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21.8*14牙的螺纹

楼主(2007-10-09):
各位老师,我接手一个螺纹大径是21.8,螺距每英寸14牙,绝对不是美制7/8*14牙,听说是台湾的尺寸,有谁知道它的具体尺寸,是什么标准

网友:
查遍了螺纹标准大全都没有此规格的螺丝!?

网友:
新标准?俺没见过这种规格

网友:
问问你的商家是不是  非标件

网友:
美制7/8-14牙有很多种规格,有UNF,UNC等,楼主的不一定是非标

网友:
真没办法时可以用线切割割开工件再量具体尺寸,
应该有实物的,不会太难

网友:
先实际测绘一下,在于客户联系。

网友(2014-04-21):
这是英国惠氏螺纹

网友:
惠氏螺纹系列的一种,用于瓶阀进气接口,参考标准DIN477。

网友:
楼主什么理由证明不是 美制7/8-14

网友(点评):
首先尺寸就不对,其次看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