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线圈和交流线圈的区别

楼主(2007-10-09):
1: 用在不同电路! 2不能混用!
3 直流线圈匝数多,导线细,直流电阻大,用于交流电路电流小而不能工作!
4 交流线圈匝数少,导线粗,直流电阻小,用于直流电路会短路烧毁!
5 直流的线圈接上交流电,由于电阻大,电抗更大,工作电流小,不能正常工作!

同种型号继电器,但不同种电压控制,线圈无标致,通过什么的标准来定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地是很复杂的。
一般继电器有交流直流两大类,交流的以24VAC、220VAC、380VAC的居多,这些严格的说交流继电器线圈铁心必须有一个罩极,很容易判断,但是小型交流继电器却多数没有这个罩极。直流的电压级别繁多,6、12、24、36、110伏的比较多,继电器线圈一般比较细并且铁心没有罩极。
要判断是那种电压的继电器可以使用判断电阻法和接入电压法测试,逐渐提高线圈电压直到吸合,一般情况下测量这个电压然后乘以1.3左右就是额定电压了。

网友:
不错呀,我们公司就是生产继电器的

网友:
我是外行,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些

网友(2007-11-20):
很好的文章,很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