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美国的A10

楼主(2007-10-10):
请问大虾们,美国的A10是一种什么材料?相对应的国内又是什么牌号~~~急,谢谢了

网友:
楼主您好!
经查,属于ASTM标准合金工具钢(ASTM A681-1999),至于相对国标牌号,请您根据里面的化学成分对比一下。

网友:
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

楼主:
太谢谢了,真的很有用,那个东西我什么看不清呀,是不是要下载什么东西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马。
对我很有用

网友:
美国AISI 1000 Series Steel牌号、详细性能指标要看具体牌号

Subcategory: AISI 1000 Series Steel; Carbon Steel; Ferrous Metal; Low Carbon Steel; Metal

Key Words: UNS G10200, AMS 5032, AMS 5045, ASTM A29, ASTM A108, ASTM A510, ASTM A519, ASTM A29, A108, A510, A512, A513, A519, A544, A575 M10120, A576, A635, A659, A827, A830, BS 970 040A20, 050A20 (En2C), 050A20 (En2D), 060A20, BS 970 Part 1 070M20, DEF STAN95-1-1 C1020, SAE J412, SAE J414, DIN 1.0402, AFNOR CC 20, UNI C 20, SS14 1450 (Sweden), SAE J403

Component    Wt. %

C 0.17 - 0.23
Fe 99.08 - 99.53
Mn 0.3 - 0.6
P Max 0.04
S Max 0.05

Material Notes:
Applications include parts in the case hardened condition where core strength is not critical, and for shafts of larger cross section that are not highly stressed. Other uses include lightly stressed gears with hard wearing surfaces and case hardened pins and chains.

Click here to view available vendors for this material.

New suppliers have been added for this product during 2007! The list of suppliers can be seen by clicking the truck icon to the upper right or the text link just above.

Physical Properties Metric English Comments

Density 7.87 g/cc 0.284 lb/in?  Typical for steel

Mechanical Properties

Hardness, Brinell 143 143
Hardness, Knoop 163 163  Converted from Brinell hardness.
Hardness, Rockwell B 78 78  Converted from Brinell hardness.
Hardness, Vickers 149 149  Converted from Brinell hardness.
Tensile Strength, Ultimate 450 MPa 65300 psi
Tensile Strength, Yield 330 MPa 47900 psi
Elongation at Break 36 % 36 %  in 50 mm
Reduction of Area 59 % 59 %
Modulus of Elasticity 200 GPa 29000 ksi  Typical for steel
Bulk Modulus 140 GPa 20300 ksi  Typical for steel
Poisson's Ratio 0.29 0.29
Charpy Impact 16.9 J 12.5 ft-lb  at -30?C (-22?F), 18 J at -18?C (-0.4?F), 20 J at -3?C (26.6?F), 24 J at 10?C (50?F), 41J at 38?C (100?F), 54 J at 65?C (150?F), 61 J at 95?C (200?F), 68 J at 150?C (300?F)
Shear Modulus 80 GPa 11600 ksi  Typical for steel

Electrical Properties

Electrical Resistivity 1.59e-005 ohm-cm 1.59e-005 ohm-cm  condition unknown; 0?C (32?F)
Electrical Resistivity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2.19e-005 ohm-cm 2.19e-005 ohm-cm  condition unknown; 100?C (212?F)
Electrical Resistivity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2.92e-005 ohm-cm 2.92e-005 ohm-cm  condition unknown; 200?C (390?F)

Thermal Properties

CTE, linear 20?C 11.7 ?m/m-?C 6.5 ?in/in-?F  20-100?C (68-212?F)
CTE, linear 20?C 12.1 ?m/m-?C 6.72 ?in/in-?F  20-200?C (68-390?F)
CTE, linear 250?C 12.8 ?m/m-?C 7.11 ?in/in-?F  20-300?C (68-570?F)
CTE, linear 250?C 13.3 ?m/m-?C 7.39 ?in/in-?F  20-400?C (68-750?F)
CTE, linear 500?C 13.9 ?m/m-?C 7.72 ?in/in-?F  20-500?C (68-930?F)
CTE, linear 500?C 14.4 ?m/m-?C 8 ?in/in-?F  20-600?C (68-1110?F)
CTE, linear 500?C 14.8 ?m/m-?C 8.22 ?in/in-?F  20-700?C (68-1290?F)
Specific Heat Capacity 0.486 J/g-?C 0.116 BTU/lb-?F  condition unknown; 50-100?C (122-212?F)
Specific Heat Capacity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0.519 J/g-?C 0.124 BTU/lb-?F  condition unknown; 150-200?C (302-390?F)
Specific Heat Capacity at Elevated Temperature 0.599 J/g-?C 0.143 BTU/lb-?F  condition unknown; 350-400?C (662-752?F)
Thermal Conductivity 51.9 W/m-K 360 BTU-in/hr-ft?-?F  Typical ste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