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图纸上材质为DR.ROD,这是什么?

楼主(2007-10-10):
各位老大,我接到客户图纸上材质为DR.ROD,以前没见过,请知道的兄弟赐教,谢了

网友:
没见过,到是像个人名。

网友:
这是客户设计的一个错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设计者在填写图框时将图框炸开了,
图框里面的所有信息将会自动生成类式代码。
而在填写完其它信息后未将材料输入就出图了
应该向客户了解他们的要求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了,目前也无法确认,已退单,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