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油机输出轴形式---请教

楼主(2007-10-10):
各位大侠,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引擎和我的发电头配不上。我查了资料,我所用的引擎输出轴形式是J609b-1。但是这种规格的具体尺寸和标准却怎么也找不到。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的引擎是168的汽油机。

网友:
直接问他们客服吧& ]4 d) z8 E9 `5 t
这样的东西一般都是企业的

网友(2009-08-08):
应该是某企业内部用的型号吧

网友(2012-04-26):
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汽油机型号选好了,但就是找不到具体的输出轴直径,键槽尺寸和底座上的连接用空的尺寸,有那位有知道,麻烦说一下

网友:
找个曲轴厂家问问就OK了。问问重庆嘉兴等有名的汽油机曲轴厂就有收获了。

网友(2012-05-27):
每个厂家的曲轴输出端尺寸,叫法不一样,你要知道你发动机需要配套的产品需要什么尺寸的曲轴输出端,提供跟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