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513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7-10-10):
ASTM A513 GRADE B是什么钢还是一种标准?谢谢!

网友:
电阻焊碳素钢与合金钢机械钢管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Electric-Resistance-Welded Carbon and Alloy Steel Mechanical Tubing

网友:
ASTM A513是美国的标准钢材

网友:
应该是材料的标准编号,电阻焊碳素钢与合金钢机械钢管。
打个比方我们国家GB/T3077-1999,是合金结构钢的标准编号,但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有很多不同牌号的材料。40Cr \35CrMo\40CrNiMo等等。

网友(2007-11-09):
引用 网友A:
应该感 生生世世 很对的啊

你什么意思?
ASTM A513-07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Electric-Resistance-Welded Carbon and Alloy Steel Mechanical Tubing
1. Scope
1.1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electric-resistance-welded carbon and alloy steel tubing for use as mechanical tubing.
1.2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mechanical tubing made from hot- or cold-rolled steel.
1.3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round, square, rectangular, and special shape tubing.
TypeSize Range(Round Tubing)
Electric-Resistance-Welded Tubing from Hot-Rolled Steel outside diameter from 1/2 to 15 in. (19.0 to 381.0 mm)
wall from 0.065 to 0.650 in. (1.65 to 16.50 mm)
Electric-Resistance-Welded Tubing from Cold-Rolled Steel outside diameter from 3/8 to 12 in. (9.92 to 304.8 mm)
wall from 0.022 to 0.134 in. (0.71 to 3.40 mm)

1.4 Optional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are provided and when desired, shall be so stated in the order.
1.5 The values stated in inch-pound units are to be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网友(2008-05-27):
astm a513与GB的对照表哪位能提供,谢了!

astm a513与GB的对照表哪位能提供,谢了!

网友(2008-11-13):
astm a513与GB的对照表哪位能提供,谢了! 这个大家都想要啊!

网友(2012-07-21):
“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ASTM标准中的类别很多,其中有涉及金属材料的标准序号为A字头的。

楼主的“ASTM A656”即是ASTM中的 “A656/A656M-00a 具有改良可模锻性的高强度低合金热轧结构钢板 ”一项标准;“ASTM A513”即是ASTM中的 “A513-00 电阻焊碳素钢与合金钢机械钢管 ”一项标准。一个美国ASTM的机械钢管标准,一个是美国ASTM的热轧结构钢板标准。

A656标准中的钢板相当于我国的低合金高强度钢,如“Q295”、“Q345”、“Q390”、“Q420”、“Q460”等,也可用合金含量来表示,如Q345也可用16Mn表示,对特殊专业用钢,在元素后加代号表示,如16MnR,表示容器钢。

“ASTM A513”是美国标准中的一种焊接钢管标准,相当于我国标准GB/T3091-GB/T3092-GB/T14291标准中的焊接钢管;“1026”按标准应该是“1025”,相当于我国的25#钢。
百度文库里面有的,可以搜到但是没有中文的,对应的国标也有的,大家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百度文库里都有免费的。
下面是ASTM A513的含量:

                                Carbon                     0.21 to 0.28%

                                Manganese              0.60 to 0.90%

                                Phosphorus              0.040   Max %

                                Sulphur                     0.050   Max %
大家找到国标对应的材质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31):
大神,。ASTM A513  gread  MT 1020M TYPE 5  相当于国内的什么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