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车980TD在程序空运行时螺纹指令运行不了--请教

楼主(2007-10-10):
当编好一个程序时,用空运行来检验,但当程序检验到螺纹那部分时就会出现螺纹转速不合适的报警,请问那位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无论是用G92还是G76编写的螺纹程序都是一样,都会报警说螺纹转速不合适,当更改主轴转速后,依然是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不需要管他,重要你程序不错误和对刀正确就好
空运转是不支持罗纹的,知道了吗?
再告诉你点,国产机床数控仿真不要全部信任,我们发现多次错误报警提示
建议你建立这样的资料库,这样对以后  的问题分析有很大的好处
数控的管理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国内在这个方面还差点

网友:

我用的也是GSK980TD的数控车床,但空运行时可以执行螺纹指令,但很抱歉,你的问题我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嗯!谢谢!
正如上面cj0203的楼主所说,空运行过不了,但实际上真的可以加工出来,只要程序没错就行了.

网友:
主轴不转,就不行.

网友(2007-12-31):
求助980TD定位M代码

刚刚使用980TD,长棒料数控车加工2mm垫片,用刀定位好后,什么代码主轴停'程序停'循环启动后退刀,m30.
用m0,主轴不停,用m5,m0循环启动不运行?

网友:
m0,主轴不停,用m5,m0循环启动不运行?
正确的方法是
M05
M00
主轴停

后面的是
M05
M00
M03 S1000
循环启动运行

网友(2012-06-15):
经过实验证明~空运行时螺纹是不支持的,因为它与编码器有连系~
如果你想在空运行检查螺纹,可以这样子。先手运把主轴转起来,再执行空运行。这样就可以在空运行中执行螺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