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500对应国内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10-10):
ASTM A500 GRADE B对应国内是什么材料还是一种标准?

网友(2008-01-17):
ASTM A500是一种标准,不是指材料,一般可用Q235代
仅供参考

网友:
GB40材料咨询

我工作中遇到GB40材料,主要应用于夹紧钢筋,夹紧面加工为锯齿状,高强度和高硬度.
同体积大小情况下,GB40材料的重量是钢材的3倍左右.线切割面表现为多晶粒粘结而成.
不知哪位大虾接触过此种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ASTM A500 GRADE B对应国内是什么材料还是一种标准?

ASTM A 500a-2003 圆形与异型冷成型焊接与无缝碳素钢结构管标准规范

网友(2010-03-22):
请见ASTM A500标准

网友(2011-05-31):
为什么不能下载?需要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