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后的车丝没办法出来,很伤刀---求助

楼主(2007-10-10):
请各位帮帮忙,这个产品怎样加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车螺纹后的车丝没办法出来,很伤刀.谢谢!

网友:
车什么?

车槽还是车螺纹?加工参数?刀具?说详细点吧。

楼主:
车螺纹后因为孔小,车丝没办法出来,经常损害刀具,现在我用白钢刀是120~130转/分;硬制合金刀是600~700转/分,两种方法效果都不好.

网友:
这个很容易车的呀???!!!
我们基本用英格数控的螺纹刀刀头加工,
分三次车,最后一次加工余量为10丝,第二次为20~30丝

楼主:
谢谢!现在基本上好了,是分5次车的.

网友:
分5次车是不是有点浪费工时??

楼主:
没办法,次数少了,容易伤刀,而且质量得不到保证。

网友(2008-12-03):
改善断削槽的形状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分三次车,最后一次加工余量为10丝,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机夹刀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楼主说的"车丝"是指的是车螺纹时的切屑吗?

网友:
数控车床的话,可以用复合循环进行单边切削,这样就可以保证刀具磨损的很小了。如果没有复合循环,程序上也可以修改成单边切削的。就是每次x向下切削时,z方向让他有个平移量,平移量=每次x向下的切削量*tan30。这样就可以把双边切削改成单面切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