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标机的原理及维修? 请教

楼主(2007-10-10):
本人一新手,刚接触套标机,在运转过程经常出现问题,不知各位大侠能否赐教,本人不胜感激!!1

网友:
楼主您好!
能够介绍一下你们所用机器的资料及使用状况吗?比如:机器的原设计能力,工作对象(对什么包装物套标,瓶子或罐子),形状大小,标签是什么材料等等,现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等.是套标不准,还是分页不行,

楼主:
很惊讶你这么快的回帖,对此很是感激,套标机主要是饮料,也就是冰红茶上面的塑料商标,(相信你一定知道),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分页经常出现问题,由于本人是生手,一直弄不明白,盼望赐教!!!

网友:
你们机器的分页机构是否使用负压(真空),可否上传机构原理图或照片看看.

网友:
楼主讲的是分段异常吧,一般套标机采用的都是光电识别透明段,你讲的故障可能是光电敏感度问题或者是分段模式选择错误,当然也可能是信号线路故障,有兴趣的话可与我联系,本人是套标机厂家人员,cx_lgng@163.com很乐意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2007-12-04):
已解决!!

版主,憨老马,本人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能够把个案的解决方法共享一下吗?好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