锪窝的尺寸用什么测量?

楼主(2007-10-10):
有专用的量具吗?

网友:
有图纸或者图示吗?

楼主:
只有一个示意图,见附件

网友:
LZ可以用轮廓仪来测!

网友:
看重不重要,放什么东西!再决定用什么量具。我们这的锪窝我有时看都不看。等它装配好就行了。

网友:
可以使用十字槽测深表,不过现在很少有生产的啦

可以自己用指示表设计专门的测量头

网友A:
那个字怎么读的呀?是什么内意思哟?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字怎么读的呀?是什么内意思哟?汗

锪孔  HUO KONG
锪孔钻有锥形的,有平底的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兄弟,以前上课的时候好象没有听老师说过,可能是老师说了我没有注意听.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设计专用带表检具,读书精度0.01

网友(2009-04-15):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问一下您曾经问得关于划窝尺寸用什么测量,现在得到答案了吗,我也和您有一样的困扰,非常着急,希望您能给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
就图示的锪窝,我没有事的话会用CMM测量,口部大径用平面和圆锥的关系得到
斜面深度用直径5的圆柱母线和斜面母线(不知道是不是也叫母线哦?)之间的交点到平面的距离得到。在测量这之前得先测量直径5的孔,并设为坐标原点,然后将X(或Y,看自己爱好,我通常选择Y)轴移动到0位,锁死。取上面说到的那两条“母线”。想测得准点的话可以测量4X90度的4个位置取平均值。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欢迎拍砖

网友:
请问如果需大量测量划窝尺寸用什么测量工具比较好,哪能买到,十分感激!!!

网友:
是啊!这个在加工的时候对倒角刀或者锪刀进行测量即可达到要求,测量这个的话我见过群里面有测量这些东西的量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