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如何处理才能不导电?

楼主(2007-10-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不锈钢的零件,表面要如何处理才能不导电?

网友:
你是不是想处理完之后还能保留不锈钢的色泽呢?

我想如果不顾忌这一点的话应该方法很多。

网友:
弱弱的问,不知道喷漆算不算??

网友:
直接喷涂透明漆,即不导电,有不变色

网友(2008-12-20):
学习了,谢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