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次元的右手定则

楼主(2007-10-10):
那位仁兄知道三次元的右手定则定义?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右手定则,没有听说过唉!是关于旋转角度方面的吗??

楼主:
是关于三次元坐标系定义的问题,听别人说过,不过具体定义不是很清楚,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右手定则指的是用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这三个手指代表CMM的X、Y、Z三个轴的方向,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只要自己能够搞清楚三坐标的X、Y、Z的方向就行。

网友:
原来这描述坐标系的啊,谢楼上的了!!

楼主:
我觉得用左手更合适,拇指指向Z的正方向,食指指向Y的正方向,中指指向心X的正方向.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我也习惯左手。很直观。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左手,好象是比看右手时顺眼一些!呵呵

网友:
大家讲的很对,当初青岛的培训老师讲了以后,我也觉得别扭,用左手更合适.我个人觉得,右手定则应该是指角度的旋转方向,即大拇指指向WORKPLANE的矢量方向,其余四指饶拇指旋转方向为角度的正方向,反之为负方向,这和象眼里的用顺时针和逆时针来定义角度的正、负是一样的,各位认为如何?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看来大家英雄略见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用左手更合适,拇指指向Z的正方向,食指指向Y的正方向,中指指向心X的正方向.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很好的意见,应该用左手定则,更恰当!

网友(2009-05-26):
左手右手都不看,只要记住三轴方向。

网友:
右手原则主要是关于标准的笛卡儿也就是直角坐标系的,跟三坐标没什么关系,机床上,数学上通用

右手原则:
标准坐标系的规定 标准坐标系是一个直角坐标系,如图1(a)所示,按右手直角坐标系规定,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分别代表X、Y、Z三根直角坐标轴的方向;如图1(b)所示,旋转方向按右手螺旋法则规定,四指顺着轴的旋转方向,拇指与坐标轴同方向为轴的正旋转,反之为轴的反旋转,图中A、B、C分别代表围绕X、Y、Z三根坐标轴的旋转方向。

网友(2009-08-20):
这还与使用测量机牌子有关
各品牌的轴向是有不同的
欧美机和日本有点不同的
希望使用者注意了

网友:
右手定则是确定各个轴的方向的,有的时候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判断方向比较困难的时候可以用用的!

网友(2009-09-23):
斑竹说的很对,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2009-12-05):
没什么用           自己清楚就OK
不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支持吟啸徐行 ,呵呵
对有些情况下只知道两轴方向,而判断第三轴方向尤为有用、
也有左手定则,但不能二者混为一谈,呵呵
怀疑创新固然重要但也要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好

网友(2011-08-09):
同意楼上的意见,在工业企业中右手定则应用十分广泛,建议大家必须掌握

网友:
呵呵,我还是比较习惯用右手,不过我觉得右手定则用来判定旋转角度的正负更常用些。

网友(2011-11-28):
记得老师当时确实讲了右手定则,当时没太听懂,应该是这样说的。

网友(2015-10-31):
一般使用的都是笛卡尔坐标系,也就是右手坐标系,只要确定两个方向就可以根据矢量叉乘建坐标系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