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车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楼主(2007-10-10):
机械装配车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请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
宽敞明亮,最好可以减低噪音,地质要好,不然用久了要下沉.

网友:
工种不同要求不同了。
厂里分为钳工的和电工的:
钳工要求有吊车、气源、操作平台、平板等。
电工只要有电源、操作台、防尘、除湿设备等就可以啊。
以前实习的时候看过一汽的解放生产线,就是两条生产线,距离很长。空间零件流转、工序时间安排等做的很不错。

网友(2012-03-20):
要有明显的分区,比方说有清洗区、装配区、试验区、喷漆区等,虽然有些产品不能实现流水作业,但是还是实现分区装配,这样才有利车间综合利用,并将场地的 利用达到最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