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60s系统cnc,程序输入的时候,机床没反应

楼主(2007-10-10):
现在小第公司一台三菱60s立加,程序传输只能输出,程序输入的时候,机床没有反应。然后出现e09报警(超时报警)。程序传不进去没办法加工。请各位老师傅支招!!拜谢!!

网友:
有可能是参数里没有设置好吧!不妨去看看

网友:
用的是什么传输软件?可以传出说明传出参数的设置应该没问题,估计应该是在传输软件的使用上出了问题!

网友(2008-01-16):
三菱数控,MAZAK,马扎克,小巨人维修备件销售,传输问题

检查传输线,电脑软件,换一台电脑,检查参数

网友:
以前能不能正常,如果能则是电脑到系统的连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