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工键槽的时候要用两刃铣刀呢?

楼主(2007-10-10):
为什么加工键槽的时候要用两刃铣刀而不可以用四刃铣刀呢?请大侠赐教

网友:
两刃铣刀可在轴向的任意位置铣键槽,即可铣盲孔。

网友:
因为四刃铣刀的中心是没有刃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刃铣刀有过中心刃的。
用带中心刃的4刃铣刀也可以加工键槽,只是4刃铣刀容屑空间较两刃铣刀小,不能加工深槽。

网友:
四刃铣刀有过中心刃的。
用带中心刃的4刃铣刀也可以加工键槽,只是4刃铣刀容屑空间较两刃铣刀小,不能加工深槽。同意4#意见

网友:
应该是 4刃铣刀容屑空间较两刃铣刀小,排屑困难,不便加工深槽。

网友:
那单刃铣刀切削时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指点

网友:
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
受键槽加工环境所限,2刃铣刀能增加容屑空间,有利於健槽切削加工。

网友(2008-05-28):
学习了,看来主要是容屑空间大小的问题。

网友:
一直困惑中,今天算是知道了!

网友:
经验就是宝贵啊,拿高薪也是正常啊。不过干活的拿不到钱,不干活的少干活的却拿钱多啊

网友:
我们公司铣床用的铣刀好像大都是三刃的,两刃的还真没见过,原来两刃的就像钻头一样能铣出盲孔了。。。学习了。。。

网友(2011-09-26):
一般使用者都喜欢用两刃的,或者是四刃的,如果没有要求的话,供应商一般都会提供三刃的给你,因为三刃的刀你都没法确认它道底合不合格.

网友(点评):
还有这么回子事情????

网友:
经验就是宝贵啊,拿高薪也是正常啊。不过干活的拿不到钱,不干活的少干活的却拿钱多啊    嘴比手值钱啊会干不如会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容削槽问题,用两刃的铣刀在刃磨是手工就可修磨了,不需要专用的工具磨床之类的装备。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前辈们

网友:
容易排屑吧,要不也不会有要求

网友:
一般的国产高速钢多刃立铣刀是没有啥精度要求的,铣出来槽可大可小,可是键槽铣刀是有公差的,可以买到的一般都是e8精度的。楼主可以找个铣刀样本看看上面的铣刀的各部分尺寸。

网友:
谢谢6楼了,图文并茂,清晰

网友:
vbkldskdjsafl;dsajfpaskpfo会计法dhlkdj是

网友:
看来大家都认为是便于排屑,长知识了

网友:
长了见识,

网友:
便于排削,便于刃磨。

网友:
现在懂了 呵呵  学习了 呵呵

网友(2011-11-20):
4刃铣刀容屑空间较两刃铣刀小,不能加工深槽 。4刃铣刀一般用在精加工,不过我一般只用3刃铣刀精加工,4刃的走刀是不是要快点,如果这样应该用2刃粗加工,用4刃精加工,不知各位见解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