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GB/T3452.3-2005)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GB/T3452.3-2005中表5(径向静密封和动密封的适用范围)中显示线径7mm的O型圈可推荐用于活塞杆液压动密封258~670的范围,但是后面表9(液压活塞杆动密封沟槽尺寸)给出的O型圈内径范围仅到245,是推荐表格错了还是表9的范围少了;另外如果标准没推荐的范围(如活塞动密封260~700)设计需要做密封的话,可以参考静密封在这个范围内的沟槽设计吗?如果不可以参考,这个沟槽该怎么设计呢?倾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2007-11-26):
沟槽设计有经验及理论的论述,请看下面图片.

网友:
我是从<液压缸>这本书中找到的,有点老,好像<气动手册>中也有,不过电子书不好翻,没找.不一定合适,做参考吧.

网友A:
看看我的资料对你有没什么帮助。

网友(2012-05-03):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资料对你有没什么帮助。

谢谢   你的 资料
很有用

网友:
正找这方面的资料呢,正好收集

网友(2020-10-21):
正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