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播种机的排种器---[请教]

楼主(2007-10-10):
请教,我现在做的课题是精密播种机的排种器,气息滚筒式排种器,激振装置怎么设计啊?整个的机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
研究生找兼职网友好!

精密播种机的排种器应由如下部件组成:
1、可旋转并带有凹坑的圆盘或滚筒。
2、圆盘或滚筒上凹坑的容积,刚好放下一粒种子。
3、刮板。

syw  071011---04.18

网友:
圆盘或滚筒里的种子会不会受伤

楼主:
应该不会,是气力式的

不是机械式的,应该不会刮伤种子.

网友(2008-11-30):
你好,什么是气力式的。能够具体点吗?或者有图纸之类的资料什么的共享一下!我的电邮jqhey@163.com

网友:
关注下,看后续的,不是这行,还是来学习好,

网友(2009-03-04):
回复 网友A:

讲些废话,

网友(2009-04-08):
气力式排种器是靠排种器型孔两侧的压差将种子吸附到型孔上,到卸种区落下播种的,可以参考农机设计手册。

网友(2009-12-29):
滚筒式气吸排种装置不易变形,但制作较难。刮种装置最好用刷种轮。祝你成功。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激振机构的作用是什么,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0-10-12):
谢谢 今天才知道气力式

网友:
请教,我现在做的课题是精密播种机的排种器,气息滚筒式排种器,激振装置怎么设计啊?整个的机构应该是什么样子 ...
引用 网友B:

    滚筒式排种器是气力式的,属于气压式排种器,是正压工作的。如果滚筒直径选择的合适,可以不用激振装置。如果要使用激振装置加强充种效果的话,直接用压缩空气吹动效果就很好。
    如果滚筒式排种器用于气吸式排种的话,在充种区加一个搅拌装置即可。刷种轮一定要有,并且参数选择要适当,确保每孔保留一颗种子。

网友(2011-03-07):
继续检索或者去农机厂吧。哦,这个只有这样;

网友:
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如申报成功后,我会好好回答的。

网友(2011-04-20):
有没有会的啊,我也很需要啊!

网友:
有气吸式的播种盘,不知道楼主知道吗

网友(2011-06-14):
我是过来学习的……我做开沟器啊

网友(2012-04-18):
精密播种现在有很多类,机械,气力,最新的还有磁吸式,静电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