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滤油机的,探探商机!

楼主(2007-10-10):
我是新来的,还请各位大虾多多关照啊!
* z6 a9 j( ^4 k& a; ?有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找我啊,呵呵!

网友(2010-11-03):
你好,我是刚刚接触滤油机,还不懂,想跟楼主请教一下利用负压吸取油液再滤油的详细原理,还有机械厂用的切削冷却油需要什么样的过滤系统。